请问管理员:为什么我参与投票不能提交?

楼主(2016-01-14):
请问管理员:为什么我参与投票不能提交?

网友A:
是否是重复投票了?截图看一下

网友B:
投票注意问题:

1、注册用户登陆以后,才可以提交

2、按照投票要求投票提交

3、也可能是你网速或浏览器问题

楼主:
第一次投票就是不能提交,我再看看其他的浏览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