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eelance 9.2项目导入的问题

楼主(2016-01-14):
我刚在win7上安装了freelance 9.2 。打开control builder F 导入csv项目文件,导入过程中弹出错误:出现不期望的IO错误。这是怎么回事,望各位前辈

指点。错误如下截图

楼主:
 详情:CSV项目文件是freelance 9.1版本,硬件是AC800F导出来的

网友A(2016-12-03):
V9.2在WIN7下也不会稳定运行,是在XP下运行的

网友B(2017-03-23):
再试试,我用的也是WIN7,没有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