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都是高频脉冲控制的3轴步进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14):
各位大虾,我厂的一个老式点胶机是用日本真善美驱动器,步进是东方,经测试,控制马达正反转都是要高频脉冲。现在3轴3个马达,都要正反转,请问如何选择PLC ,如果增加高频输出模块,实在觉得成本有点高,因为毕竟是老的旧机器

网友A:
FX3gplc,三个高速输出点就可以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gplc,三个高速输出点就可以了哇

 可驱动器正转要高速,反转也要高速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FX3gplc,...

 那不是要6个高频输出口来控制

网友B:
永宏plc的fbs就可以

网友C:
选择脉冲加方向模式。3个口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FX3gplc,三个高速输出点就可以了哇 内容的回复! 可驱动器正转要高速,反转也要高速

又不会同时正反转,三个就够了

网友D:
可以选择西门子的200smartPLC..是独立三轴独立控制。。且现在大部分PLC都有这三路输出,也就是三路独立的脉冲输出的

网友E:
问题:在于你的位置控制系统由谁来解算位置发出脉冲,PLC很难解算那些位置数据的(例如涂胶机点胶机可以直接输入CAD路径,PLC还是靠边站)

网友F:
台达28sv系列

网友G:
不知你的高频有多高,如果达到1M的话估计永宏,或基恩士的PLC能行。估计旧设备高频达不到这种程度了,一般能发脉冲控制步进与伺服的PLC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