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配套什么驱动器

楼主(2016-01-14):
一般的伺服电机跟驱动器必须是一个牌子的嘛??现在有一只三菱伺服电机,型号为HF-103S,如果用三菱的驱动器,应该选择哪种型号的驱动器???

网友A:
顶顶顶顶好啊好啊哦啊哦啊哦啊哦

网友B:
可以选择三菱最新款的J4系列驱动器,,比较应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