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镇流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1-14):
将市电整流成直流,然后滤下波,然后由二个三极管组成的OTL振荡电路将直流变成高频交流并升压,得到个300+V交流1000+V峰值,30-80KHZ左右的高频高压电加到灯管两端,灯就亮了

镇流器原理电压经过D1~D4全波整流后,经C1滤波得到近310VDC的直流电压。直流电压经R1对C3进行充电,当C3上的电压达到DB3击穿电压(28~35V)时,DB3导通,对Q2一个触发信号,使Q2导通,电流通过L1-灯丝-C5-灯丝-C4-TR1-Q2对C5充电,同时电流经过TR1时,TR1要防止电流增加,得到同时端负,另一端正的信号,此时同名端都是负,Q2进一步扩大导通进入饱和。由于正反馈的过程,并使磁环饱和。磁通的变化量差不多等于零,使Q2迅速从饱和下降,此时TR1感到电流下降,要阻此其下降,所以其感应到同时端为正,另一端为负的信号。由于TR的作用。在正反馈的作用下。Q2迅速截止此。由于TR的同时端为正。使Q1导通。由于刚才C5有进行通了电。C5通过L1-Q1-R4-TR1-C4进行放电,此充放电过程使L1与C5、C4产生串联振荡产生高压将灯管击穿点亮。灯管点亮后。L1起衡定电流的作用。 R1的取质一般在470K~680K(0.25w) C3的取质在223~104之间,R2与R1可以取同值。C2起滤波作用。防止三级管被软击穿。一般取681~222,R4~R6是防止三极管过热的。一般取0~3.3。R3~R5是基级限流电阻。电流越大,其阻值越小。一般取4.7~33。(要求与脉冲变压器配套)三极管的IC一般取灯电流的3倍。TS越小越好。C4起通直隔交作用。一般取333~104/250VDC,L1根据灯不同而定了,要求其磁芯带正温度系数,温度增大时,其电感量也同时增加,这样灯就不会被过功率而坏掉了。。C5根据灯功率而定。灯功率越大,C5越大。其耐压要求最低1KV/,最重要的是磁环了。一般选取TC大于160度的。大于160度时,其TS就越大,TS越大其波形就不好控制,驱动电流就会小。一般取UI为3K~5K的。这样比较好作。灯做好后就需要进行试验。一般在250V/80度的情况下点4小时就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图片变小了

网友A(2016-02-22):
比较经常坏的是C4电容,坏了就亮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