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区别,许多人不知道

楼主(2016-01-14):
1.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器

2.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少,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多,从线圈的体积可以区分了对于主电路电流过大的情况(Ie>250A)的情况下,接触器采用串联双绕组线圈

3.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大,电流小。

交流接触器铁芯一般用硅钢片叠压而成,以减少交变磁场在铁芯中产生的涡流及磁滞损耗,避免铁芯过热。而直流接触器线圈中的铁芯不会产生涡流,直流铁芯不存在发热问题,故铁芯可用整块铸钢或铸铁制成。直流电路的线圈没有感抗,所以线圈匝数较多,电阻大,铜损大,所以线圈本身发热是主要的,为使线圈散热良好,通常将线圈做成长而薄的圆筒状。交流接触器线圈匝数少,电阻小,但铁芯发热,线圈一般做成粗而短的圆筒形,并与铁芯之间有一定间隙,以利于散热,同时又能避免线圈受热烧坏。交流接触器为了消除电磁铁产生的振动和噪音,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不需要短路环。

短路环工作原理及作用

  交流接触器的铁心由硅钢片叠压而成.

  这样可以减少交变磁通在铁心中的涡流和磁滞损耗.

  在有交变电流通过电磁线圈时.

  线圈对衔铁的吸引力也是交变的.

  当交流电流通过零值时,

  线圈磁通变为零.

  对衔铁的吸引力也为零.

  衔铁在复位弹簧作用下将产生释放趋势.

  这使动静铁心之间的吸引力随着交流电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产生变化和噪声'加速动静铁心接触产生的磨损.

  引起给合不良.严重时还会使触点烧蚀.

  为了消除此弊端.在铁心柱端面的一部分嵌入一只铜环.

  名为/短路环/

  该短路环相当于变压器的副边绕组.

  在线圈通入交流电时不仅线圈产生磁通. 短路环中的感应电流也产生磁通.

  此时短路环相当于纯电感电路.

  从纯电感电路的相位可知.

  线圈电流磁通与短路环感应电流磁通不同时为零.即电源输入的交变电流通过零值时短路环感应电流不为零.

  此时它的磁通对衔铁对将起着吸咐作用.

  从而克服了衔铁被释放的趋势.使衔铁在通电过程总是处于吸合状态.

  明显减少了振动噪声.

  所以短路环又名消振环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主要区别:

    1、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会产生涡流和磁滞损耗,而直流接触器没有铁芯损耗。因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相互绝缘的硅钢片叠装而成,且常做成E形;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则是由整块软钢制成的,且大多做成U形。

    2、交流接触器由于通过的是单相交流电,为消除电磁铁产生振动和噪声,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则不需要。

    3、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装置,而直流接触器则采用磁吹灭弧装置。

    4、交流接触器的启动电流大,其操作频率最高约600次/h,直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最多能达到1200次/h。

网友A: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主要区别:

    1、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会产生涡流和磁滞损耗,而直流接触器没有铁芯损耗。因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相互绝缘的硅钢片叠装而成,且常做成E形;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则是由整块软钢制成的,且大多做成U形。

    2、交流接触器由于通过的是单相交流电,为消除电磁铁产生振动和噪声,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则不需要。

    3、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装置,而直流接触器则采用磁吹灭弧装置。

    4、交流接触器的启动电流大,其操作频率最高约600次/h,直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最多能达到1200次/h。

网友B:
分析得很透彻,涨姿势了!谢谢咯

网友C:
交流接触器吸合前电流大,吸合力小,随着空气隙间距减小,吸合力增大,电流变小。

网友D:
不错,让我知道了交流接触器可以短暂代替直流接触器。可以在特别时发挥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