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不能正常使用问题

楼主(2016-01-15):
我打开软件然后新建程序,但是新建不了新程序,原来的旧程序也打不开,总是报软件有问题,怎么办啊 求各位大神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A:
旧的卸载干净,新的重新安装

网友B:
只能再重新安装了,但一定要确保旧的卸载干净,要不还是不行的

网友C: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大家用的好像都<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有时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有时安装其它软件时,会相互影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搞掉旧的,弄干净,再装一次。安装时关掉杀毒软件。装完后设置“白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