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雄注塑机天冷不嫩用

楼主(2016-01-15):
我们公司的震雄注塑机在温度低于0℃环境温度下,会出现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把电脑IO板加热到15℃左右后恢复正常。请问怎样才能解决。谢谢

楼主:
厂家指导说这块板怕冷,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哪个元器件怕冷,我好单独加热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机器是哪里不工作了,就是哪里不正常了,得分析一下才能定位。

最好能详细叙述下过程。

网友B:
应该是那个电解电容出毛病了。

网友C:
前思后想,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D:
这么一块板子,单独给一个电子元件加热,好像不太容易实现,不如找个小太阳,或者可以吹热风的,给整块电路板加热

楼主:
现在情况是一个小太阳都不够,车间正在用两个小太阳加热。电费有点多,两个小太阳24小时不停加热,领导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