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替换!

楼主(2016-01-15):
我单位的中间继电器98%是欧姆龙,原装日本的质量还可以。

但是现在买的都是中国产或马来西亚产,质量很差,造成采集PLC的输入信号老是出问题,怀疑是假货。

问一下大家,哪种中间继电器质量好,富士,松下,施耐德等如何?

有没有能替换欧姆龙 MY2-J AC220/240 BY OMZ/C 的推荐?

网友A:
我这边用欧姆龙的还行,你那边动作频繁?

要不用施耐德的试试?

网友B:
松下的也不错,施耐德的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C:
看型号的话

MY2J    24VDC,110VAC,220VAC,2开2闭,触点  5A

如果不在乎价格,只求质量的話,那么富士的中间继电器还是不錯的,

但是涉及到价格因素,富士的中间继电器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欧姆龙抗衡的。

欧姆龙其实很好啊,但一定要正宗的。
其实中国产的也不错,但有很多是温州手工产的,那种就无话可说了。

所以购买渠道也是很重要的呀。

网友D:
使用国产最便宜的继电器HH54P几十年,没有损坏的,无论机械寿命还是电寿命,100万次没问题。

是触点烧了还是线圈坏了?除此之外不要怀疑继电器的质量。

不要用继电器去执行不该它执行的任务。

出现逻辑错误也怀疑继电器吗?

网友E:
我们用施耐德也是经常坏,触点不导通

网友F:
ABB的CR-M CR-P系列的都不错,你到“控制在线”看看。

网友G:
还是看看欧姆龙怎么样,,,,

网友H:
施耐德的不错,楼主只要把型号报给施耐德代理商,代理商会帮你选型

网友I:
原装的就不错啊,关键是正品。

网友J:
原装正品的欧姆龙质量还是不错的,现在为了节省成本确实都在寻找国产精品的好产品,国产有一款飞沪继电器也很不错,我们家就是用它替换的欧姆龙,基本上都没出什么问题,而且价格要比欧姆龙便宜多了,听说他们给很多跨国大公司做代工的,质量很不错

网友K:
与MY2NJ系列对等的可以用魏德米勒继电器DRM270024,DRM570024系列,配套FS2C0,FS4C0底座或者和泉继电器RJ2S-CL-D24

网友L:
和泉的 不错  魏德米勒也不错 就是贵了些

网友M:
如果注重质量的话 可以试试欧洲的继电器  ABB  施耐德  魏德米勒都不错

价格现在基本都一样  你可以上“科创在线”来选各种中间继电器

网友N:
是不是工作环境的问题啊?

网友O:
施耐德、魏德米勒、和泉都不错

网友P:
采集信号还用中间继电器啊?

偶这里只有输出信号用中间继电器。

再者要看中间继电器出现问题的所在。

是线圈?

是触点?

还是供电电压的稳定性?

还是现场信号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