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版cad画电子原理图,怎么把元件和导线连好

楼主(2016-01-15):
在用CAD电气版2006画图时,常常元件和导线的连接总差那么一点点小间隙,上下左右移动,都不能完全重合,请问,这怎么解决?试过改动草图设置的栅格,改到再小也是不行,跪求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A:
F9按下了~~~~~~~~~~?

网友B:
我用2012版本的AutoCAD electrical2012 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C(2017-10-25):
是不是单位选的大小不一致。

网友D(2018-04-12):
开栅格,就可以啦

网友E(2018-12-24):
就是,我们这种菜鸟就比较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