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500学习总结

楼主(2016-01-15):
⑴ PLC提示出错,ERR指示灯为红色,通过登录AC500 PLC清除错误,Set Gateway—设置对应PLC的IP地址,Login登录  ,双击AC500 PLC或会直接弹出错误栏,清除读取的错误,并进行硬件配置或编写程序修改。

⑵ Modbus通讯

① 硬件配置(变频器)  Enable login-Disabled ,RTS control—Telegram ,Telegram ending value—3 ,Baudrate(波特率):9600bit/s ,Parity(校验):None  ,Data bits(数据位):8 ,Stop bits:1

Run on config fault : No   Operation mode: Client(主站), Address : 0

  硬件配置(触摸屏) Enable login-Disabled ,RTS control—Telegram ,Telegram ending value—3 ,Baudrate(波特率):19200bit/s ,Parity(校验):None  ,Data bits(数据位):8 ,Stop bits:1

Run on config fault : No   Operation mode: Serve(从站) , Address : 2

针对于操作模式有以下两点:a,PLC与触摸屏通讯,触摸屏为主站,PLC为从站

                          b,PLC与变频器通讯,PLC为主站,变频器为从站

② 软件编程   调用COM_MOD_MAST模块,一般为先读后写,即FCT先为3后为16,

⑶ 高速计数配置  fast counter

PM556自带一路高速计数,将Input0,channel configuration 中设置为Fast counter

在Input0,fast counter 选择计数模式,共10种模式,常用7-1

将旋转编码器A,B相接入DI0,DI1时需将公共端C0…5接入高电平。

⑷ 模拟量配置

AX561是4输入2输出的模拟量模块,只需将其(channel configuration)通道配置为对应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量程即可,输入量程有(0~10V,0~20mA,4~20mA,0~5V,-5~+5V,-2.5~+2.5V)输出量程有(-10~+10V,0~20mA,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