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中的限制

楼主(2016-01-15):
          PLC选型中的限制

PLC在硬件选型过程中实际上是受许多条件限制的。我们习惯于以最大入出的点数为衡量标准,如果这个系统是个纯的数字量入出系统,那问题可能不大。例如入出的总点数在256点以内,用FX3U就应该没有问题,但也应该用FX系列的配置软件配置一下,确认配置的正确性。

如果系统中有特殊功能模块,如模拟量入出模块,他就要占用掉8个入出点,你的入出总点数就受到了这一条件的影响,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如果你又加入了如通讯用的485BD板或其他通讯模块,则又限制了系统中特殊功能模块的多少。

总之,主机所能驱动的数字量入出模块的多少受到了主机24V电源和5V电源的限制。即便是数字量入出单元的数量也是受到限制的(单元本体有电源系统)。请注意“模块”和“单元”的不同。而256点总的入出点数又是整个FX3U系统的一个限制。你使用了特殊功能模块,又造成了总的入出点数的一个减少。你的主机左侧挂了通讯板,又影响了特殊功能模块的数量。实际上就是是特殊功能模块中的BMF(缓冲寄存器)占用了入出资源。同理,主机左侧挂的各类通讯组件也占用了入出资源,影响了特殊功能模块和入出的总点数。所以,PLC硬件选型中收到很多条件的限制,不仅要从入出点数上考虑问题,还要从上述的各个方面考虑问题,最后用FX系列的配置软件验证,以免出现失误。

我国的基本国情就是要达到功能又要尽可能用低廉的成本,能用小型PLC就绝不用中大型机。特别对于介乎2者之间的情况,在选择使用小型机时更用认真看硬件手册,以免出现“低级”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