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A00T与S7 315-2DP的通讯

楼主(2016-01-15):
您好!

    我有一个S7300与PWS3261的屏组成的一个控制系统,因为屏损坏了,采购PWS6A00T进行替代(PWS3261已经停产),将源程序下载进新屏后,图像界面显示正常,但出现“通讯异常”报警,S7的数据无法在屏上显示。

楼主:
S7300使用的是MPI(2)波特率19.2,屏的参数设置波特率与CPU一致。屏的端口指示灯在闪动,但不规律。屏会出现“通讯异常(反应出错)”的报警。请高手指导!还有是ADP中的控制位和状态区的设置,是否会影响通讯。如何处理?请高手知道联系15257268019。万分感谢

楼主:
经ADP用户程序重新下载后,通讯已经建立,但是ADP部分参数的设定无法完成(大部分参数设定及显示正常)。即按设定的参数控件,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ADP用户程序重新下载后,通讯已经建立,但是ADP部...

那你设定参数后人机界面会报错吗?怀疑通讯并没有建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