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配电箱,问题不少

楼主(2016-01-15):
五层大楼的总配电箱

总开关一个箱子,两个分配电箱。

负载大多数是照明和办公设备,三相负载只有空调。

近期五楼新安装机房,需要单独走线。

到现场后发现,三条火线都是黄线,零线是蓝色的。

按标准也应该是黄绿红三色线。

配电箱内弯线也弯了半天,终于安装了。

总开关内,TN-C系统。

看了开关出线,从左向右,应该一次是黄绿红么。

大家看看,这应该是TN-C系统吧,如果设备上需要接地,也就是PE,应该从哪儿引出PE呢?

网友A:
这个接线应该是不规范的!无论是作为住宅,还是工厂,三相三线制?没有N中性线?直接接地也要用双色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线应该是不规范的!无论是作为住宅,还是工厂,三相三线制?没有N中性线?直接接地也要用双色线呀!

有零线的,图中N指示的位置。

如果机房内设备需要接地,应该从哪个位置分出PE线合适呢?从N分出PE线,就成所谓的TN_C_S系统了吗?

网友B(2016-04-28):
我业遇到过这种问题,开关只有三进三出,没有N端,接三相电表由于没有N端无法使用.

网友B:
第二图的兰色线或和他绑在一起的黑色线是不是PE呀?我的配电箱根本就没有这两根

网友C:
TN-C供电系统,蓝色线是PEN,四线制。如果用电设备是按五线配的,你可以把PEN线配出2根,一根做N,一根做PE,这就是局部TN-S系统,也就是TN-C-S系统。如果用电设备按四线配的,就四线配出,PEN线接用电设备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