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怎么和信捷PLC联机

楼主(2016-01-15):
请问应该选哪个设备哦?串口怎么设置?

谢谢啦

网友A:
看MCGS的组态的设备管理有没有开发脚步程序。没有的话,自己到官网下载一个。。安装到目录途径上,,,在看设备管理有没有,如果不知道的话,建议打官网的客服及当地售后服务中心。请教他们的工程师协助。。。。

网友B:
信捷PLC的通讯方式是否有标准的MODBUS,只要是标准的MODBUS就可以,昆仑通态带有标准的MODBUS。

网友B:
串口怎么设置:PLC与MCGS两边通讯参数设为一样就可以,有主从关系。

网友C:
昆仑通态有信捷的驱动的,问一下昆仑通态官方人员

网友D:
给我个电话或邮箱我有信捷的驱动

前阶段刚弄的信捷和MCGS通信

网友E(2016-12-20):
谢谢,各位解答,谢谢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我个电话或邮箱我有信捷的驱动前阶段刚弄的信捷和MCGS通信

jianglong306@sina.com

网友F(2017-02-03):
那位有昆仑通态屏与海为PLC的通信

13485294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