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中变频器问题的处理,转载的觉得还是不错

楼主(2016-01-15):
1、注塑机中的变频器问题处理①叶片泵工作时主要依靠高速运转的转子把叶片甩出,从而达到吸油的目的。如果转子转速降低,叶片就没有足够的离心力,不能有效的压紧定子表面,这样泵的内泄漏就增加,效率明显降低,当转速低于某一临界值(如400r/min)时,叶片泵的吸油能力就变得较差,甚至不能出油,出现此问题时,须提高频率设定信号增益。此外,内啮合齿轮泵的发展,将逐步取代叶片泵成为注塑机油泵发展的主流,从而解决叶片泵低速吸油性差的问题。

②注塑机加装变频调速后,主电机转速随着注塑机各动作的速度变化而变化,注塑生产周期循环时间较短,动作的频繁转速致使主电机频繁的处于加减速过程中,由于电机加减速响应时间较长,导致了注塑循环周期时间的增加,生产率的降低。

③高压锁模和慢速开模时,变频器运行在低速大扭矩的状态下,电流易超过额定值而造成过电流保护,变频器输入端设有锁模和开模的输入点,与注塑机电脑的锁模和开模的输出点相连,通过特定的变频器软件使电机在开模和锁模时保持高速运行,避免低速大扭矩的状态出现。

④随着电机转速的降低,与电机转子相连的风扇叶片的转速也降低,致使电机散热不良。此外,绝缘层在变频器变频电压的冲击下绝缘效果降低。目前,电机厂商已专门生产的变频电机,即是针对这两点进行了改进,电机风扇独立于转子,转速不受电机转速降低的影响,绝缘层也采用了更优良的材料,从而解决了变频器影响电机寿命的问题。

2、注塑机安装变频器的好处1减少无功功率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因为功率因素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而使用变频调速节能控制装置后,由于变频器内滤波电容的作用,使得功率因素接近为1,增大了电网的有功功率,从而节省了无功功率消耗的能量。

2避免人身安全事故

注塑机加装变频器后,由于操作人员在模具上取件、清洁和修模时,塑机电脑的速度模拟量无输出,电机处于停止状态,液压系统无压力,避免了机械的误动作,完全杜绝了注塑机的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

3节能

注塑机通常使用的三组异步交流电机不能变速,其拖动的定量叶片泵,输出液压油的流量不能改变,注塑机在进行低速动作时,多余的流量经溢流阀流回油箱,造成能量的大量损失,变频器能根据控制系统的指令,调节电机的转速,使叶片泵输出液压油的流量可根据注塑机动作速度要求改变,减少了液压油从溢流阀流回油箱的能耗,从而节省了大量的电能,根据注塑产品的不同,节电率达20~70%。

实时监测电机耗电量

4软启动

工频状况下马达采用的是星三角形降压延时启动,此时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4~7倍,若多台大功率的电机同时启动,将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采用变频调速后,马达只需在额定电流下就可软启动,电流平滑无冲击,减小了启动电流对马达和电网的冲击,延长了电机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