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频器的保护功能无效?

楼主(2016-01-15):
我单位一台变频器故障后发回生产厂家,检测报告说因为L1线没有压紧打火导致损坏,我想问一下变频器的保护功能为什么不起作用呢?

网友A:
你这是硬件出现问题。。。,,,,说明书说的详细,变频器说明书写得很详细。。注意接线

网友B:
看到国产的变频器我是醉了,能把电源的进线端子分成两部分,出线端子(电机接线在一起比较符合规范),变频器厂家的高人们,你们怎么想的呢。L1和L2L3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硬件出现问题。。。,,,,说明书说的详细,变频器...

您能说的明白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国产的变频器我是醉了,能把电源的进线端子分成两部分...

   可能是您没彻底明白,是说变频器坏了之后用户为了掩盖,把打火的L1端子和DC+端子调换了。

  实际是客户之前发现L1端子滑丝压不紧,就把这两个端子换了,实际出现故障时DC+这个端子并没打火

   退一步说,就算L1这个回路没压紧变频器就损坏那么严重吗?变频气的保护功能不起作用吗?

网友C: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不包含这个

网友C:
用过很多牌子的变频器了,没有有这保护功能的。关键还是在于人的正确使用。

网友D:
说道变频器端子排布,我最反感西门子狗东西!

一根线脱出来就可能导致大火烧毁,曾经西门子伺服驱动器内部起火后导致硬件损失800万之多,至于重做耗时耗费人工以及停工损失还不计算在内

网友E:
这变频器有保护功能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说道变频器端子排布,我最反感西门子狗东西!一根线脱出来...

:感觉西门子的变频还是比较好用的,至于变频器引起火灾,用了10多年的西门子变频,到时没遇到过,富士的用过,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温度一高就报警。

网友G:
变频器保护功能不是万能的,也是有条件的,有时候电机坏人,变频器可以保护,显示出故障,但不是所有的都能检测出来,再者有人嫌麻烦关掉保护的也很多。至于螺丝没拧紧,只怪维护人员没有定期检查,要更多注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