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IV指令问题

楼主(2016-01-15):
问大神三菱DIV指令除数是D时报错6706 该什么解决?谢谢

网友A:
=====================================================================================================

错误代号(D8067) 6706

错误信息 操作错误

错误的步号 D8069

LED状态(RUN) ON

LED状态(PROG.E) OFF

PLC运行状态 RUN

诊断时间 PLC处在RUN状态下

错误现象及原因

应用指令操作的要素号码范围和数据的值溢出。

解决方法

该错误在操作执行期间发生,重看程序或请确认应用指令的操作数的内容。

即使语法或回路设计正确,也可能会发生操作错误。

(例如)

T200Z是一条合法的语句,但运算结果假如Z=100的话成为T300,要素号码溢出。

网友A:
你也可以把程序截图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D2如果改成常数K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