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连锁 已经摘了,但还是停泵

楼主(2016-01-15):
dcs的连锁 已经摘了,但还是停泵

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谁知道程序是怎么控制的?你这问题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程序是怎么控制的?你这问题不好回答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对连锁不明白透彻导致的!

网友B:
把停泵的连锁条件全部找到,一一倒推,找出各个条件,细细查看。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来学习问问吧!

网友D:
估计是线路连锁拆除了,程序内部有东西,还是要搞清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