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锁保护系统调试

楼主(2016-01-15):
一、施工准备

1.熟悉联锁保护逻辑图,搞清各联锁条件的逻辑关系。

2.准备好必要的标准仪器、工具、消耗材料、资料、手册等。标准仪器、工具的选用一定要和将要进行的工作内容相“匹配”,避免因工具装备选用不当而造成的人员伤害和仪器仪表的损害。

3.做好施工人员的组织安排,落实工作要突出重点。

4.联锁保护系统的试验由施工单位、甲方仪表和工艺共同参与完成。开展工作之前事先和甲方负责施工的人员取得联系,协商好试验方法、甲方的具体要求以及试验过程中的分工,以免事后发生争执。

5.施工员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二、联锁保护系统试验

1.联锁保护系统的调试应在仪表联校(即单回路试验)合格后,工艺试车前进行。

2.压缩机组和大型机泵的联锁保护系统(例如压缩机组的润滑油压力低低联锁)应在设备单机试运前完成.

3.仔细分析设计给出的联锁逻辑图,明确设计意图,弄清“条件”与“结果”的逻辑关系。

4.按设计给出的设定值把现场的一次元件整定好。

常开、常闭触点的选择要符合联锁逻辑要求。

一般来说,工艺开关的高报警(联锁)应接常闭触点,低报警(联锁)应接常开触点。

如果现场的检测元件的模拟输出值越过联锁设定值时,逻辑内部的软件触点动作,信号送到联锁逻辑,对于所有的硬件、软件设定点不得随意更改。

5.检查联锁保护系统内部的联锁逻辑动作情况

摘掉联锁保护系统的联锁输出连线,在联锁保护系统工程师站把联锁输入全部置于手动,用“FORCE”功能在手动状态下满足所有联锁条件,则联锁系统应正常运行。

逐个验证联锁条件,任意一个不满足时,联锁应动作。

联锁保护系统内部的联锁逻辑动作要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

6.进行联锁输出的手动实验

用“FORCE”功能手动操作联锁输出,使联锁保护系统所控制的联锁阀、机、泵等动作准确、可靠、动作时间符合设计要求,回讯信号正常

7.进行系统的联动实验

(1)把联锁系统的所有输入输出信号连接好,继电器供电,联锁保护系统的所有信号投入自动,使现场所有联锁元件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联锁系统应正常运行。

在运行中,逐个让联锁条件超越设定值,则联锁动作、开(停)机泵或使联锁阀处于安全位置。

(2)对于控制室辅操台参与联锁逻辑的信号,要核对钥匙开关的触点状态是否与面板标注位置一致,按钮开关的状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对于逻辑比较复杂,输入、输出信号多的联锁保护系统,应分段进行试验。

三、调试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1.压缩机的联锁保护系统应在润滑油、密封油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进行实验。

2.电动机驱动的压缩机启、停实验应切断电动机的动力供电线路,用接触器的吸合与释放摸拟压缩机的启动、运行、停止。

3.汽轮机启动,停车联锁实验应切断主汽门,用控制油电磁阀的动作模拟汽轮机的启、停。

4.大型机组的启动,停车联锁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在所有启动条件均满足对机器才能启动。

(2)任一条件不满足时,机器不能启动。

(3)在运行中,某一条件超越停车设定值时,应立即停车。

(4)在机组运行时、停车时音响,灯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5.如果ESD系统与DCS系统有通讯联络,在试验时应同时核对DCS画面显示的状态与实际状态一致。

6.试验汽笛或电笛时,要通知相关部门告知现场施工人员。

7.试验完成后,应将所有“强制”的点都置于自动。

网友A:
总结的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C:
这个总结的不错,挺好。

网友D:
这个程序是最基础的注意事项呀

网友E(2016-02-20):
新手一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16-05-10):
总结得很到位,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