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个寄存器 找出最大值 和最小值 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01-15):
VD100 变量1  VD200变量2(1-50常数)当VD200等于1时 把vd100 的变量传送到vd300 vd200等于2时把vd100的值传送到vd304 以此类推 然后在vd300 到vd349的寄存器中找出最大值 和最小值

网友A:
指针寻址,循环处理,比较排序,都是基本功。

网友B:
官网论坛能找到直接可以使用的程序。

网友C:
三菱的话有排序指令、搜索指令

西门子看你是那个系列哪个型号

网友D:
西门子有款1200,可以有指令直接寻出最大,最小值,估计承载不了50个,要分段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有款1200,可以有指令直接寻出最大,最小值,估计承载不了50个,要分段做

这个功能好😊………………

网友F:
三菱指令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指令

网友G:
  大小数要用气泡法

网友H:
 大小数要用气泡法。。。

网友I(2016-03-08):
基本的练习程序,自己做做吧

网友J:
间接寻址加循环指令,,,,,,,,

网友J(2016-04-09):
间接寻址,比较,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K(2016-10-28):
我也遇到这问题,有实例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有款1200,可以有指令直接寻出最大,最小值,估...

1200可以用SCL来写,几行就可以搞定。

网友M(2016-12-26):
先排序,取头尾,就是你需要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