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判断晶闸管极性及好坏

楼主(2016-01-15):
判断晶闸管极性及好坏的方法

  1选择指针万用表R×100Ω或R×1KΩ档分别测量晶闸管的任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其中一极与其他两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则判定该极为阳极(A)。然后选择指针万用表的R×1Ω档。黑表笔接晶闸管的阳极(A),红表笔接晶闸管的其中一极假设为阴极(K),另一极为控制极(G)。黑表笔不要离开阳极(A)同时触击控制极(G),若万用表指针偏转并站住,则判定晶闸管的假设极性阴极(K)和控制极(G)是正确的,且该晶闸管元件为好的晶闸管。若万用表指针不偏转,颠倒晶闸管的假设极性再测量。若万用表指针偏转并站住,则晶闸管的第二次假设极性为正确的,该晶闸管为好的晶闸管。否则为坏的晶闸管。

2.判断IGBT极性及好坏的方法    判断IGBT极性:选择指针万用表R×100Ω或R×1KΩ档分别测量IGBT的任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其中一极与其他两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则判定该极为IGBT的栅极(G)。测量另外两极的正反向电阻,在正向电阻时,红表笔接的为IGBT的集电极(C),黑表笔接的为IGBT的发射极(E)。

     判断IGBT好坏:选择指针万用表的R×10KΩ档。黑表笔接集电极(C),红表笔接发射极(E),用手同时触击一下集电极(C)和控制极(G)。若万用表指针偏转并站住,再用手同时触击一下发射极(E)和控制极(G),万用表指针回零,则该IGBT为好的,否则为坏的IGBT。       功率模块的好坏判断主要是对功率模块内的续流两极 管的判断.对于IGBT模块我们还需判断在有触发电压的情况下能否导通和关断。
3.变频器逆变器IGBT模块检测: 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测试IGBT模块c1 e1、c2 e2之间以及栅极G与 e1、 e2之间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判断IGBT模块是否完好。
以六相模块为例。将负载侧U、V、W相的导线拆除,使用二极管测试档,红表笔接P(集电极c1),黑表笔依次测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最大;将表笔反过来,黑表笔接P,红表笔测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再将红表笔接N(发射极e2),黑表笔测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黑表笔接P,红表笔测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最大。各相之间的正反向特性应相同,若出现差别说明IGBT模块性能变差,应予更换。IGBT模块损坏时,只有击穿短路情况出现。
红、黑两表笔分别测栅极G与发射极E之间的正反向特性, 万用表两次所测的数值都为最大,这时可判定IGBT模块门极正常。如果有数值显示,则门极性能变差,此模块应更换。当正反向测试结果为零时,说明所检测的一相门极已被击穿短路。门极损坏时电路板保护门极的稳压管也将击穿损坏。

网友A:
我们是做加工中心的,对我们应该有帮助的,感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