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报警

楼主(2016-01-16):
有一台富士FADLIC-W的伺服,开机时不显示数字,只有四个小数点的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富士用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没有遇到过。说明书也没有显示,帮不了你。

网友A:
好像在上电过程中是有一点时间显示四个小数点。估计硬件坏了。

网友B:
时间多久了?

超过3年直接换了,在保修期找经销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多久了?超过3年直接换了,在保修期找经销商

用了差不多五年,松下的一直用都没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用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没有遇到过。说明书也没有显示,...

说明书上没有这种报警信息,厂家人说硬件坏了,应该不可能的

网友A:
连说明书都没有写的故障,大多都是硬件方面电源的故障了。应该是偶然的事情。我的也用了有五年了,没有发生过这方面原发性的故障。把它换成smart吧,不过连电机都要一起换。smart α5的说明书最后面有替换参数说明,好换,最好换的原因是指令插头不用焊线,直接插上。可惜编码器接头要重做。我的产品坏过两台都这样升级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