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否实现圆弧控制

楼主(2016-01-16):
谁做过两轴或者三轴伺服连动系统。人机+plc,

要求:走圆孤。圆孤大小可调。能否实现?

比如说两轴的。用来弯像弹簧型。弹簧的间距可在人机上可调。像这样的可否实现

只求设计思路。

网友A:
信捷运控制型PLC即可,自带插补,满足你的圆弧插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运控制型PLC即可,自带插补,满足你的圆弧插补要求

如说两轴的。用来弯像弹簧型。弹簧的间距可在人机上可调。像这样的可否实现 ,求设计思路!!

网友B:
只要有圆弧插补功能的PLC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C:
这样的应该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