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触摸屏控制2台PLC

楼主(2016-01-16):
一台台达触摸屏控制2台plc(主站从站link),2台PLC能通讯,插上触摸屏到主站232口,和主站能通讯,和从站不能通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一个触摸屏控制2台PLC,如果是485通讯PLC应该都是从站才对!

如果是PLC组成网络,再触摸屏与其中一台连接,需要另一台PLC将数据映射到与触摸屏直连的PLC才能控制

网友B:
你没控制从站,台达系列的一般都有2个com口  com1,232  com2  485

解决方法说2种

1,

触摸屏链接主从站的232,在屏上分别控制2个plc的内容  (注意站号)

2,

触摸屏想控制从站,可以由屏把数据发给主站 ,主站通过link传给从站  从站在通过数据进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C:
台达有一款触摸屏可以做到一拖二控制,具体的型号咨询台达客服

网友C:
只能通过主站PLC,控制分站的,不能实现的,一个触摸屏只能和一台PLC通讯!在232的通讯下

网友D:
我做过三菱的,也在坛里写过设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