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系统零部件的维修检查

楼主(2016-01-16):
一、过滤器

1、水杯是否有损伤

2、滤芯两端压降是否大于运行值

3、自动排水器动作是否正常

二、减压阀

1、压力表指示有无偏差

2、阀座密封垫是否损伤

3、膜片有无破损

4、弹簧有无损伤或锈蚀

5、喷嘴是否堵住

三、油雾器

1、油杯有无损伤

2、观察窗有无损伤

3、喷油管及吸油管有无堵塞

四、换向阀

1、电磁线圈绝缘性能是否符合要求,有无被烧毁

2、铁芯有无生锈,分磁环有无松动,密封垫有无松动

3、弹簧有无锈蚀或损伤

4、阀座密封垫是否损伤

5、阀芯有无磨损

6、密封圈有无变形或损伤

7、滚轮、杠杆和凸轮有无磨损和变形

五、速度控制阀

1、针阀有无损伤

2、单向阀密封垫有无损伤

3、阀芯有无磨损

六、气缸

1、缸筒内表面和活塞杆外表面的电镀层有无脱落、划伤、异常磨损,

2、活塞杆有无变形或损伤,导向套偏磨是否大于0.02mm,

3、密封圈有无变形或损伤,润滑脂是否要补充,

4、活塞和活塞杆连接处有无松动,裂纹,缓冲节流阀有无变形或损伤,

5、气缸安装件有无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