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三菱PLC Q系列MOTION软件

楼主(2016-01-16):
跪求三菱PLC Q系列MOTION软件  最好是中文版的 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可以去三菱官网下载MT Works2软件。

MT Works2 包含了以下2款软件:

1. MT Developer2 -- 拥有编制SFC程序、设定参数、数字示波器、仿真等功能,支持从运动控制器的系统设计、程序编制至调试、维护的所有情况。

2. MR Configurator2—可以设定伺服参数、进行伺服调整、伺服监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三菱官网下载MT Works2软件。MT Wor...

等下去看看 谢谢热心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