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基恩士KV-N40PLC通讯无法实现

楼主(2016-01-16):
PC串口正常,软件也能监控下载程序,就是和组态王连接不成功,几种模式也换了N遍了,困扰好几天了,咨询高手如何设置,请大神现身!!!!!!

网友A:
组态王有没有基恩士KV-N40PLC驱动,若有驱动,可能通讯参数没有设置好。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通讯成功,真是奇怪,在线路和设置都一样的情况下,居然好了,莫名其妙。

网友B:
这样啊,没准哪里虚接,或者那一步程序没有写好

网友C(2016-07-02):
你好,我遇到了组态王与基恩士KV-N60内置串口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2017-10-23):
请教一下,怎么设定的

网友D:
他是用什么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