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6-01-16):
电气线路中使用的低压电器很多,结构繁简程度不一,这里首先分析各低压电器所共有的各零部件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然后再分析一些常用低压电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1  低压电器零部件常见故障及维修
1.1 触头的故障及维修
(1)触头过热。触头接通时,有电流通过便会发热,正常情况下触头是不会过热的。当动静触头接触电阻过大或通过电流过大,则会引起触头过热,当触头温度超过允许值时,会使触头特性变坏,甚至产生熔焊。产生触头过热的具体原因分析
如下:①通过动、静触头间的电流过大。任何电器的触头都必须在其额定电流值下运行 ,否则触头会过热 。造成触头 电流过大原因有系统电压过高或过低;用电设备超载运行;电器触头容量选择不当和故障运行四种可能。②动静触头间的接触电阻变大。接触电阻的大小关系到触头的发热程度 ,其增大的原因有 :一是因触头压力弹簧失去弹力而造成压力不足或触头磨损变薄,针对情况应更换弹簧或触头;二是触头表面接触不良。例如在运行中,粉尘、油污覆盖在触头表面,加大了接触电阻;再如 ,触头闭合分断时,因有电弧会使触头表面烧毛、灼伤,致使残缺不平和接触面积减小,而造成接触不 良。因此应注意对运行中的触头加强
保养。对铜制触头表面氧化层和灼伤的各种触头可用刮刀或细锉修正;对大、中电流的触头表面,不求光滑,重要的是平整;对小容量触头则要求表面质量好;对银及银基触头只需用棉花浸汽油或四氯化碳清洗即可,其氧化层并不影响接触性能。维修人员在修磨触头时,切记不要刮削销削太过,以免影响使用寿命,同时不要使用砂布或砂轮修磨,以免石英砂粒嵌于触头表面,反而影响触头接触性能。
对于触头压力的测试可用纸条凭经验来测定。将一条比触头略宽的纸条(厚 0.01 mm)夹在动、静触头间,并使开关处于闭合位置,然后用手拉纸条,一般小容量的电器稍用力,纸条即可拉出;对于较大容量的电器,纸条拉出后有撕裂现象。以上现象表示触头压力合适。若纸条被轻易拉出,则说明压力不够 ;若纸条被拉断,说明触头压力太大。
调整触头的压力可通过调整触头弹簧来解决。如触头弹簧损坏可更换新弹簧或按原尺寸自制。触头压力弹簧常用碳素钢弹簧丝来制造 ,新绕制的弹簧要在 250 oC~300 oC的条件进行回火处理,保持时间约 2O~40 min,钢丝直径越大,所需时间越长。镀锌的弹簧要进行去氧处理,在 200 oC左右温度中保持 2 h,以便去脆性。
(2)触头磨损。触头磨损有两种:一种是电磨损,由于触头间电火花或电弧的高温使触头金属气化所造成的;另一种是机械磨损,由于触头闭合时的撞击触点接触面滑动摩擦等原因造成。
触头在使用过程中,因磨损会越来越薄,当剩下原厚度的 1/2左右时,就应更换新触头;若触头磨损太快,应查明原因,排除故障。

网友A:
我来看看的,学习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看看的,学习学习了。

网友C:
学习了,不过现在都是直接换掉,很少有自己去维修了。

好!

网友D:
路过学习了,MOSA 发电机还没维修好呢!现在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