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6-01-16):
FANUC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好 用参数能调么

除了反响间隙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随着往返动作次数增多误差加大属于齿轮等间隙补偿没有调整好,如果是随机的请调整伺服电机刚性系数

网友B:
可以这么做,全、半闭环一样做。将停止位宽度参数调到公制标准的0.005mm甚至0.001mm也就是参数设置5或1,做千分表定位试验。一般正常使用机床0.02mm也就是参数设置20。摇手柄摇动实验结果:是否能0砰0,注意系统是否会报偏置警。会报偏置警润滑问题。不能0砰0,半闭环的固定间隙问题(过调或不够)或随机尺寸变化很大丝杠损坏。全闭环的光栅污浊,清洗。这是一般现场判断的一般方法。

网友C(2018-10-17):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D(2019-02-16):
受教了 学海无涯 谢谢分享

网友E(2020-08-16):
新手刚接触abb,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