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利制冷的控制柜

楼主(2016-01-16):
使用西门子电机保护器3RV6系列,PCB控制板双冗余控制

网友A:
制冷控制系统感觉都相差不多 见过格力的 和这差不多 板子主要控制压缩机 风机的运转和采集一些压力 温度等检测信号 对吧?

网友B:
什么设备上的空调 啊,还需要冗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