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1500与三菱PLC通讯

楼主(2016-01-16):
现有西门子PLC S7-1500,现有三菱的CPU   A1SJH需要与之通讯。现请教对两种PLC都熟悉的朋友两个问题。

本人对三菱的通讯不熟悉,请教一下两个问题:

1. 三菱这款CPU能否与S7-1500通讯,进行以太网通讯,可以的话,模块型号是什么?走的什么协议?

2. 三菱这款CPU是否支持做PROFIBUS-DP主站或从站通讯,支持的话模块型号是什么?

非常感谢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三菱这款CPU不支持做PROFIBUS-DP主站或从站通讯,但是有总线CC-LINK,两者之间的通讯完全不一样,但是可以采用局域网,他们之间通讯协议不一样,。。所以考虑第三方通讯协议,请参考MODBUS

网友B:
1、采用你的以太网通信,给三菱西门子都加装以太网接口即可;

2、采用ANYBUS,一端是三菱CC-LINK ,一端是DP西门子即可;

3、采用串口MODBUS通讯,相对速度较慢,数据量不大或者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选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三菱的CPU   A1SJH的以太网模块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C(2016-02-17):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三菱的CPU   A1SJH的以太网模块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