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PLC通讯怎么就是不行呢?

楼主(2016-01-17):
用2只TWDLCAE40 DRF做通讯试验,按照《施耐德电气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第184页例子编程,即主站从11号子站读取从%MW500开始的10个字,如附图,现在主站上为什么就是没有从站的数值呢?另外面板上LST灯闪3次熄灭,书中说是三种可能原因:无连接被测到;网络线没有正确插入或线缆出错;网络设备出错或没有正确配置。图中的接线难道有问题,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是线连接或者配置的原因,既然报故障了就可以顺着查下去!

楼主:
在扩展2口上没反应,换到了1口上试验,上左数第6个com灯快速闪动了(偏桔黄色),也没有查到TWDLCAE40DRF这个灯快速闪动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没有把从站PLC中的数据读到主PLC中,求助指点!

网友B(2016-02-29):
但还是没有把从站PLC中的数据读到主PLC中,求助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