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选点运行

楼主(2016-01-17):
人机画面有10个按钮,对应X方向10个位置点,每两点之间距离相等,比如都是1000个脉冲。操作时按下第5号钮就输出5000个脉冲,按下第7号按钮就输出2000个脉冲,按下6号钮就输出-1000脉冲,应该怎么编三菱程序?谢谢!

网友A:
用HMI的10个按钮传送数据到PLC的10个寄存器D0.....D20(双字)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MI的10个按钮传送数据到PLC的10个寄存器D0...

你好,问题是通过怎样的逻辑,才能使随意按下哪个按钮,都能使机器不论在哪个位置而计算出到新的位置的代数差呢(脉冲数)?当然包括正负。

网友B:
用绝对位置定位就可以呀,理解下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的意思,参考点各是哪个

网友C:
我现在喜欢绝对值定位,有其是这种简单动作

网友D:
楼主的方法是相对定位,按下不同的按钮还要计算要输出的脉冲数,相对麻烦,简易楼主改用绝对定位,直接按钮1---10分别对应1000---10000个脉冲,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方法是相对定位,按下不同的按钮还要计算要输出的脉...

 谢谢Zhu_Run先生的建议!

      这样完成上一个位置后,就能自动判断向前还是向后定位到下一个位置了吧,可随意操作N遍。

网友E:
直接用绝对位置指令,就可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