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没给信号就自己转了

楼主(2016-01-17):
     本人新手,刚接触这东东,不是很了解,  伺服电机在位置环模式下,完全正常, 但是设置参数到速度环模式,不给信号,系统默认VF模式,电机就自己慢慢转动,而且伴有异常的咯吱声。信号是接一个50PIN的接口,把接口拔掉,电机还 是转; 另外查看该伺服器资料,50PIN接口输出 10V  和  24 V 的 引脚,也没有电压出来

我初步判断是伺服器的问题

网友A:
速度环的给定源从哪里来的啊

网友B:
不会是负载带着转吧

网友C(2016-03-18):
應該是沒矢能 驅動器的編碼器訊號沒接到控制器 產生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