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新奇精致的电器元件

楼主(2016-01-17):
对于频繁开闭大功率负载的电器而言,寿命是最关键的参数,加上这个能够有效的延长电器一倍的寿命,你相信吗?

网友A:
居然可以这样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可以这样广告。。。。

 如果这样也认定广告的话................

纯属无意之举!

网友B:
谢谢楼主提供。这个算不上广告吧。

网友C:
上面型号是TM2B亻也女马贰逼  SM2B傻帽贰逼了。

延长一倍没用,起码5倍才开始有用。你这个东西肯定不比一个接触器便宜。要是坏了人家一下子就把你剪了。把维修的钱买个接触器,人人都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D:
学习了,没见过,来看看

网友E:
  这个是如何灭弧的呀 、  ??、/

网友F:
干什么用的,什么原理?

网友G:
没见过,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H:
一个高压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并联在线圈上,如此而已,

自己可以做。

可以消除感性负载通断瞬间的高压火花,防止触点氧化,对周围的抗干扰也有一些作用。

单纯的说提供接触器的寿命到几倍就有点贻笑大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高压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并联在线圈上,如此而已,自...

在实际使用中,电容补偿柜里面,装的和没有装的的确寿命差一倍!

网友I:
这个东西不是延长触点寿命的,是抑制接触器断开时候电机电感产生的过压,对于接触器触点而言作用不是太大。抗干扰部件,就是阻容回路。

网友J:
两个作用:消弧作用、提高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