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情况下用BOOL,什么情况下用EBOOL?

楼主(2016-01-17):
关于BOOL和EBOOL的区别,我查了网上的几个说法,但都看的我迷迷糊糊。
我现在只想请教各位大神,可否简明扼要的指教一下:
到底什么情况下用BOOL,什么情况下用EBOOL?
两者在何种情况下必须使用,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相互替代?

网友A:
以前发个一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9/575665_1.shtml

BOOL类型的变量占据一个内存字节,但是其数值只存储在一位中。

EBOOL类型的变量占据一个内存字节,但是包含有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