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处理一个三菱PLC内置运行程序修改不保存型号FX1N-60MR-001

楼主(2016-01-18):
今天处理一个客户的三菱PLC问题外围用触摸屏修改参数,只要断电就会恢复到0,我是更换了一个CPU板上的电容不知道这样处理对不对

网友A:
不会修电路板,

我觉得得确保plc的参数是断电保持类型   还有plc的电池有电  不挂电池的  那就查是不是那个超级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