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电机变频器选型是否需要放大一个等级???

楼主(2016-01-18):
现有一套液压设备,液压电机 AC380V  30KW   电机带双联柱塞泵,系统压力在25MPa,电机启动时是泄压启动,即空载启动,电机运行1分钟后加压,现在选西门子G120变频器,是选对应的30KW变频器还是选择大一等级37KW的变频器好一点,两台变频器差价1900元,想请教大家给提提意见!

这里主要涉及到  负载是轻载还是重载???!!!  根据西门子G120变频器PM140功率模块技术参数显示,如果重载就要放大一个等级选。

还有,液压系统一般属于轻载还是重载???

请各位尽快!等着采购!谢谢!

楼主:
先顶一个,请各位指教!!!!!!!!!!!111

网友A:
看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变频器, 最好放大一级,要是买小了 一般都不给换,只能在单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变频器, 最好放大一级,要是买小...

谢谢! 已加大一级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最好放大一级选。

网友C(2016-09-17):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变频器, 最好放大一级,要是买小...

我就不相信小的不可以换大。补钱就是了。

液压式平稳负载。等量使用变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