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榻榻米自动缝纫设备的应用-

楼主(2016-01-18):
一、 简介

随着自动化的普及,榻榻米自动缝纫设备应运而生,相比传统的手工缝纫方式,自动缝纫设备具有定位准确、操作简单、效率高、降低人工成本等诸多优势。

二、 方案

维控HMI:LEVI700L

维控PLC:LX3V-1616MT-A

定位设备:步进电机

针运动电气设备:变频器

检测设备:光电开关、接近开关

三、 生产工艺

1. 缝纫一块榻榻米,需要平针和花针两道工序,平针对榻榻米进行上下扎针缝纫,花针对榻榻米进行里外扎针缝纫,平针和花针所缝的针线相互作用,牢牢锁住榻榻米的边。

2. 榻榻米开始通过针头上的前光电来检测,榻榻米的结尾通过针头上的第二个光电来检测

3. 平针工艺流程:针头以一定的速度向前运行,当光电检测到榻榻米时,PLC通过所发脉冲数进行长度计量,到达设定长度后向下扎一针,扎针完成后向后退一定距离,再扎一针,一共退三针,完成后向前运行走设定的距离,扎针的变频和定位步进电机相互配合完成扎针定位的流程,当光电检测到榻榻米末端时,扎最后一针后向后退设定距离,再扎一针,在退一定距离再扎一针,共扎三针,距离和开始时后退的距离一致,在屏上可设置。

4. 平针和花针的转换通过机械进行换档位,PLC通过接近开关来检测当前所需要的工艺来进行相应的动作。

5. 花针工艺流程:针头向前以一定的速度向前运行,当光电检测到榻榻米时,PLC通过所发脉冲进行长度计量,到达设定长度(长度和平针距离一致)后向下连扎三针,完成后向前运行,运行一段距离扎一针,到结尾时向后退一定距离后连扎三针。

6. 结尾线剪断的处理:无论平针和花针,在扎完最后一针后向前运行一段距离后,再向后运行一段距离,这样既可留出一段长度的空线,这样便于操作工人进行剪断。

7. 线剪断后可按回原点按钮针头即可按一定速度向原点运行,回原点后既可做出相应操作进行下一工艺的操作。

四、 程序介绍

  1.  开机首画面,介绍基本信息

2. 手动画面:

频率更改:可直接输入或短按”+”,”-”按钮或长按来进行频率的修改

针头的运行:可通过屏上的前、后按钮或外部机械按钮来控制针头进行前后控制的运行

针的运行:点动即按上运行,松手即停,针启动位切换型按钮,按一下针连续运行,在按一下针停止运行,根据选择运行方式压紧即控制电机来压紧榻榻米,手动按钮脱离限位开关,到限位也可向下压紧,而自动到位即停

切断刀:切断刀用来切断缝纫后榻榻米所产生的毛边.

向前+针:手动按下时步进电机向前运行,当检测到榻榻米时扎针后向前运行一定距离后再扎一针

向后+针:原理同上

超程按钮:其作用是当针头运行超出限位,这时手动是无法使其回到正常的工作区的,这时按下超程按钮,即可屏蔽掉限位,这样就可以回到正常位置

3. 自动画面

启动:系统按所需选择工艺运行

停止:系统停止

暂停:当需要暂停是,可按下暂停按钮,需要再次运行时再次点暂停按钮即可继续运行设备,这样避免了从头再走一遍流程的麻烦,提高了工作效率,使设备更加人性化

复位:用于剪断线后使针头回到原点

下方空白部分为报警区,有报警时提示到该区域

4.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采用掉电保持寄存器,重启设备后数据保持不变

设置的参数包括步进电机的相关参数、运行的相关距离等,简单明了易于理解

  5.PLC部分程序

  五、 调试心得

维控PLC脉冲输出指令丰富,客户所选的步进电机不是所有的脉冲指令都有好的效果,经过测试DPLSR具有很好的效果。

客户在工艺需求方面不断做出调整,客户起初只是想能完成扎针就可以了,后来体会到了PLC功能的强大,不断的增加功能,最后达到客户的要求,维控产品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网友A:
不错哦 这种工控类的资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