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MF15kW变频器上电显示过电流故障

楼主(2016-01-18):
故障现象:三垦MF15kW变频器上电显示过电流故障信息,并跳停。

故障分析与处理:首先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R、S、T,发现除R、T之间有一定的阻值外,其他端子相互之间的电阻为无穷大,输入端子R、S、T分别对整流桥的正极或负极之间呈现的是二极管特性。同样用万用表去检查C、V、W之间的阻值,三相平衡。接下来检查输出各相对直流正、负极的二极管特性,发现U对正极正反向都不通,怀疑U相IGBT有问题,拆下来检查IGBT已损坏。再检查发现驱动电路的上桥臂三组驱动电路特性也一致,下桥臂三组驱动电路的特性也一致。更换损坏的IGBT后,变频器上电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