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显示“LU”欠电压故障

楼主(2016-01-18):
故障现象:富士变频器在频率调到15 Hz以上时,显示“LU”欠电压故障信息,并跳停。

故障分析与处理:

变频器欠压故障是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整流模块某一路损坏或三路晶闸管中有工作不正常的;当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时,也有可能导致欠压;当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时,也会出现欠压问题。

首先可以检查输入侧电压是否有问题,然后检查电压检测电路。从整流部分向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检查,发现电源输入侧缺相。输入端缺相后,变频器整流输出电压下降,在低频区,因充电电容的作用还可调频,但当频率调至一定值后,整流电压下降较快,造成变频器“LU”跳闸。排除变频器输入电源缺相故障后,变频器上电运行正常。

如果设备经常出现“LU”欠电压报警,则可考虑将变频器的参数初始化(H03设成1后确认),然后提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参数F26)。若E9设备出现“LU”欠电压报警且不能复位,则是电源驱动板出现了故障。

在同一电源系统的情况下,如果遇到有大的启动电流负载存在时,当电源容量一定.则电流会突然间变大,而电压必然下跌,从而会造成欠压报警。其解决方法只能是增大电源容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变频器主电源失电,但变频器的运行命令仍在,这样也会造成欠压报警,这种情况不是由变频器故障或电源容量不够造成的,而是由操作不当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