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终端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1-18):
1 要不要接终端电阻
对于波特率低,距离近的RS485总线,可以不要接终端电阻
一般按照波特率的7次谐波计算
如果 总线长度可以达到7次谐波的波长的1/8,可能就需要接终端电阻了

2 怎么接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的取值一般为120欧
接总线的两端

网友A:
好像接不接都没多大的区别吧

楼主:
9600波特率接不接没有太大差别

1.5M你不接试试?

网友B:
终端电阻  加上保险

楼主:
波特率9600,7次谐波就是 67Khz(7*9600),波长4477米,1/8波长 约550米

不知道是否解释清楚

楼主:
终端电阻的大小与双绞线有关
一般线径越大,包皮越薄,绞对越密阻抗越低
一般阻抗在100~150欧间
很难有330欧阻抗的,也不会有250欧阻抗的。
考虑有的驱动器的驱动能力问题,可能终端电阻阻值也会大一点

我们使用的五类双绞线的阻抗为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