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UKA KR4 S7-1200 profinet通讯

楼主(2016-01-18):
求教.

新入手一台KUKA KR4机器人,需要用S7-1200通过profinet与其通讯并控制。请教各位大神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实现通讯,并编程控制机器人。

目前会用smartpad编程,有workvisual软件。

谢谢!

网友:
KUKA需要安装profinet软件包

网友A:
库卡机器人 哈哈 不错 支持

网友B(2016-03-30):
其实我也想知道,现在正在弄这个

哎呦,不错儿♪*^_^*♪……

网友C:
引用  的回复内容: KUKA需要安装profinet软件包

正解

网友D(2016-07-03):
安装好PROFINET软件包后做好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E:
机器人有Profinet的话只需要选一下需要的点数,然后在1200上安装一下gsd,就能找到kuka的模块了。

这是kuka这边的设置(机器人是从站)

这是plc设置,选择一个能通讯上的,我这边使用 KR C4 Device V8.3

然后就写程序了。搞定。

网友F(2016-11-07):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有Profinet的话只需要选一下需要的点数,然...

能不能给传一下profinet软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有Profinet的话只需要选一下需要的点数,然...

谢谢大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有Profinet的话只需要选一下需要的点数,然...

大神

网友H(2017-07-09):
为什么就是连接不上,博途这边IO都显示勾了,但PLC还是报警说类型不对。

网友I(2017-08-24):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有Profinet的话只需要选一下需要的点数,然...

KRC2也可以这样的吗?请问krc2可以用什么软件进行编程组态

网友J(2017-11-02):
感谢楼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K(2018-03-04):
需要装profinet软件包。

网友L:
机器人侧安装profinet软件包

网友M(2019-04-17):
感谢楼主 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N(2019-07-05):
积分不够,回复来凑

网友O(2021-04-01):
引用 网友D:
安装好PROFINET软件包后做好配置就可以了。



真是大实话啊

网友O:
谢谢评论区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