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变压器分接开关还是盖子?

楼主(2016-01-18):
如图,本想调一下电压,但拧不动,又不敢太用力,不知道这就是开关还是只是盖子?

网友A:
这是一个盖子。打开后里面有一个铁片(一般在铁片的上下各有一个开口槽。顺时针一个和逆时针一个)顺时针加,逆时针减,各是电压的5%

网友A:
怎么?电压不正常了!!!

网友A:
一般的分解开关的外形是一个不锈钢的,这个怎么这么黑??

楼主:
半夜电压有6800V,无功补偿严重不足。

网友B:
这是无载调压分接转换开关的盖子,逆时针拧开,把锁片抬起就可以调节,调节时必须停电,调节后一般要检测接触电阻。

网友A:
同意5楼的说法,很专业!!!!

半夜电压一般都比较高些(用电谷值),你们可能是矿区的专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