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三菱伺服驱动问题

楼主(2016-01-18):
因刚接触松下,请教各位高手,松下FPX系列与三菱伺服MR-JE-40A该怎么配线?

网友A:
脉冲信号  24v电源还有电阻 注意下

网友B:
plc控制伺服无非就是考虑以下方面:plc脉冲输出端口的分配,plc内部设置,脉冲/方向或是CW/CCW。对伺服来说,要考虑伺服的控制模式,一般位置模式用的比较多,无非就是脉冲信号,方向信号,使能信号,报警信号,报警复位,24V,0V等这些常用的接口。

网友C:
楼主想用那种控制方式,脉冲还是模拟量还是其他

楼主:
下了个手册 做了下测试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D:
怎么接线的?现在刚学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