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机的子画面显示后,为什么点击之前画面上的按钮没反应呢?

楼主(2016-01-18):
如图所示,我建立了一个换画面的按钮元件1,子画面2,交替按钮3.当离线模拟时,首先加载主画面,这时交替按钮按下去还是有反应的,但一旦我点了按钮1显示了子画面,无论我怎么按交替按钮3都没反应,即便是把子画面关闭了也是没反应。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大神赐教啊

网友A:
有些时候模拟的效果不太好,建议实际应用一下,然后也看看自己的地址是不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模拟的效果不太好,建议实际应用一下,然后也看看自己的地址是不是错误

恩,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离线模拟。我下载至人机里,然后通电测试,发现按钮是有反应的。

网友B:
仿真或者模拟都是要把程序下载下去的,不然肯定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或者模拟都是要把程序下载下去的,不然肯定没反应

是这样?我说的没反应是指点击按钮按钮没反应,不是按下按钮后没有其他动作。离线模拟时,那个交替型按钮就按不下去,但在我打开子画面之前那个按钮还是能按下去的。

我把程序下载至人机进行测试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我也一直出现这个问题,后来还打电话给台达技术人员,她模拟了很久也没出现这个问题,说是个人电脑的问题,但是下载只人机测试就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