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显示误差的对策

楼主(2016-01-18):
变频器电流显示误差,采用以下相应的对策。

①改变电流互感器的安装位置。将变频器电流的采样点从变频器输入侧移至输出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a.变频器输出侧电流中虽然也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但由于变频器采用正弦波SPWM调制,输出电流波形接近正弦波,有效值是平均值的1.2 -1.5倍,故采用整流式仪表显示时,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其误差进行补偿。

b.由于变频器电源输入侧电流波形是输入电压波形峰值处带双尖峰的间断脉冲,输出侧电压波形是等高而宽度按正弦波形变化的矩形脉冲,则输入侧和输出侧的电流波形是在相同的电压(最大值)下形成的,在输入侧和输出侧的电流应基本相同,故在输出侧对变频器电流进行测量不会引起大的误差。而且在输出侧对电流进行测量,从电动机角度来说更符合实际。

②电流表选型。随着检测和显示技术的发展,能够反映电流有效值的测量仪表越来越多,变频器说明书上通常推荐使用电磁式电流表,它是利用电流信号产生的磁场使固定铁片和可动铁片相互吸引或排斥,带动测量机构偏转而指示电流值的。其测量机构的偏转角近似与所测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基本上能反映含有高次谐波电流的有效值。但这种型号的电流表准确度相对较低,在电流较小时,误差较大;又由于它利用磁场转动且本身磁场较弱,易受外磁场的影响,有时误差会更大一些。在将电流互感器的位置移至输出侧后,由于电流波形趋于正弦波,有效值和平均值差值不是太大,则在现场对电流显示要求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采用动圈式电流表或整流式仪表(但需进行补偿)均可。

③解决电流互感器本身固有误差的办法。选用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是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倍左右,使电流互感器本身的磁化电流和漏磁通达到相对比较小的程度。在要求测量精度较高的场合,可选用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是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1倍左右,从而使由电流互感器本身的磁化电流和高次谐波引起的漏磁通达到相对比较小的程度,而由高次谐波引起的磁滞、涡流等各种损耗也因二次回路的去磁作用不会明显增大,而相对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

④解决现场控制箱上电流误差的办法。从变频器柜到现场控制箱安装地点的电缆一般都有一定的长度。为减小电缆带来的传输误差,可在现场控制箱内加装一个电流互感器,把主回路电缆穿入控制箱,并从主回路的一相上取得电流信号,直接在控制箱上采用电流表进行显示,以减小由于电缆长度而产生的传输误差。

⑤解决主控室电流表显示电流误差的方法。为减少变频器主电路输出的损耗,一般将变频器柜安装在接近电动机的地方,为此相对增加了变频器柜与主控室之间控制电缆的距离。为了减小由长距离控制电缆带来的传输误差,可在变频器柜内增加BS41型电流变送器,用于将检测变频器主回路电流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的0 -5A(含有大量高次谐波)的电流信号转变为4 - 20mA直流信号,再通过屏蔽控制电缆传输至主控室计算机柜。可在计算机柜上采用RZG-2100信号隔离器(4-20mA/4 -20mA)进行现场与主控室信号的隔离,这样可以减少主控室电流表因长距离信号传输带来的误差和保障计算机系统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