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电机质量好不好?

楼主(2016-01-18):
如何分辨电机质量好不好?

网友A:
看防护等级几品牌的,

楼主:
防护等级多少才是好的呢?

网友B:
首先看一下外观是否合格,再测量电机绝缘电阻是否合格,然后测试耐压是否合格。前面几项合格后上电,看一下电机震动、噪声是否正常,看电机电流是否正常,一般这些检查合格基本就差不多

楼主:
噢,原来要测量这么多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