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过网络摄像头实时监控的问题??

楼主(2016-01-18):
有谁做过通过组态王与海康威视网络摄像头(网络的没有视频卡)的实时监控???要如何做??

网友A:
这个之前做过,,需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肥 这个之前做过,,需要做,,,,

分享个思路或者案例材料。或加个好友

楼主:
求教,各位高手求教啊

网友C:
遇到相同的问题了。我也遇到了 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相同的问题了。我也遇到了 怎么破?

着急啊

网友D:
我记得组态王有视频控件,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组态王有视频控件,看看说明书吧

那个看了不行

网友E:
组态王采集视频信息肯定需要采集卡的,即使是网络视频,都要有个视频卡的

没视频卡,组态王没法读取电脑里的视频信息,采集也无从谈起。

——————————————

    组态王内部控件与通用控件中都提供了对视频采集卡的处理.这几种控件主要是针
对支持微软的 VFW 标准的视频采集卡。

 VFW 的是 Microsoft Vide For Windows,是微软指定的一个视频信号的一个软件接口。通常带有硬件压缩的视频采集卡不支持 VFW 格式。

视频采集卡只要支持 VFW 标准,并且不带硬压缩,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F(2017-05-06):
组态王调用摄像头时那个设备号在哪查到,是指序列号吗

网友G(2022-11-18):
使用海康威视的OCX控件就可以实现